[讨论] calibre lvs 问题

楼主(2011-11-15):
各位大大,

请问能让 calibre 检查电容的尺寸(W, L) 吗? 我看过 calbire 产生出来的 netlist, 只有数值。

谢谢!

网友:
可以查的
规则文件里面有
DEVICE CAP_C0 PortA PortB[
property L,W
*****
L=**
W=**
]
Trace Property L L 2
Trace Property W W 2
这样的句子对吧?前面是定义L和W的计算方法,后面的Trace是要求检查L和W参数。

楼主:
it's ok now. Thank you!

网友:
真是高手如雲啊  成為了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