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DDR SDRAM初始化是怎么个过程吗

楼主(2011-11-15):
谁知道DDR SDRAM初始化是怎么个过程吗? 为什么需要200微秒的延时?
后来为什么又需要几个refresh啊

网友(2015-11-14):
回复 楼主:

    200us的延时是在你第一次启动DDR,复位,此时需要200us提供power,如果是正常操作的复位,是只需要100ns的复位时间。至于你说的refresh,似乎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