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CSMC05MS工艺做电路仿真时报的错,望大大来帮忙解答一下错误缘由

楼主(2011-11-15):
在原理图里画了一个反相器,想做一下仿真,因为是新手所以对于错误报告不是太懂~~~~
希望路过的大大帮忙看一下,工艺是csmc05ms的,做spectre时总是有这个错,导致网表不能提取~~
在此先谢过了

spectre报错

spectre报错

网友:
貌似是仿真的model加的不对

网友:
这个要看model文件。里面可能调用的语法不对或者加了什么符号。上华有些工艺文件不是拿来就好用的,自己改下。或者格式问题,dos2unix命令试下。

网友:
没定义工艺脚吧

网友:
没定义工艺角吧

楼主:
加的models是它带的一个.scs的文件“s05mixddst02v12.scs”,很想具体知道三楼前辈说的dos2unix这个指令是在终端里输嘛?还有具体那个model文件有些什么格式能指点一下嘛?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SMC的工艺貌似需要自己添加仿真文件。感觉是你的scs文件没找对或者是section设置不对。。。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的一番话,不过还是想问问自己添加仿真文件是需要自己编写嘛?还有那个section设置自己不太确定该怎么设置,当时我是没有设置,请问前辈这个设置的依据是什么啊?能具体说说嘛?

网友:
加载库文件不对
一般厂家提供的库文件会在文件的开始部分说明工艺角的选用
如果没有说明,而且你现在使用的“s05mixddst02v12.scs”确实是正确的spectre格式的库文件的话,
那么你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s05mixddst02v12.scs”,查找关键字“section",
紧接着“section"之后的那些word就是你可以选用的工艺角名字。

网友(2013-03-07):
回复 1# Synopsys-IC 楼主 你上华工艺库的那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2014-11-21):
自顶!重归论坛,有问题私信我!

网友(2018-04-30):
share this pdk ... thank you

网友:
网表不能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