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小信号模型求助

楼主(2011-11-15):
小信号模型,电路仿真时如何笔算gm和Rout,gm和Rout也是根据AC算得吗。还是在DC工作点上看的?基本共源级放大器增益,笔算怎么跟AC得到的值相差很大。一直很困惑,该怎么算才比较接近仿真值。

网友:
基本CS可以看看EE240的lecture, 里面有个用gm/id方法计算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DC OP的来算,一般差别不大,应该是你计算有问题,有些东西没有考虑进去

网友:
学习一下,旁观一下。

网友:
你手算的时候考虑二级效应了吗  一般手算就是估算  没必要非要精确

楼主:
二级效应影响的应该不是很大吧,一般来说,30%算比较大的了,输出阻抗是dc工作点时的输出阻抗还是小信号时的输出阻抗,但是仿真出来输出阻抗,跟dc点时用Result->print看到的值计算出的不一样,有时相差一倍,有时很接近。

网友:
用不精确的公式去计算基本上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