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输出差分时钟

楼主(2011-11-15):
最近有个疑问,ALTERA FPGA中的PLL怎么输出一对差分时钟呢?需要在megawizard中生成ALTLVDS模块不,如果需要怎么配置这个模块?求解……

网友:
不需要设置的,直接设置为LVDS引脚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5-06-14):
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