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1-11-15):
LVS出现中断,显示错误如下:
Invalid run library. /root/LVS/layout/netxref.out is not valid.You must initialize the LVs run with a valid LVS run directory before you can probe.
请教大虾们怎么办?

网友:
从显示错误看,你是不是把/root/LVS/layout的这个文件删了,你重新定义下LVS RUN再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楼主确认一下,那个文件有没有误删除

楼主:
没有,我没删它。不过我root/LVS/layout的netxref.out是0个字节。

网友(2011-12-29):
你lvs设置的环境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