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的match的机制

楼主(2011-11-15):
有关formality的match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formality的match有如下几个过程:
1.确定compare points,设计中的ports,nets以及DFF都为compare points
2.match两个设计中的compare points。
    match分为based on name和signature analysis
    based on name好理解,在compare points名字相同的即为匹配上
    那signature analysis评判match的依据是什么呢?
3.划分逻辑锥。那逻辑锥是如何划分的呢?
望各位多多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
同问,等待高手解惑!

网友:
等待回答中。。。

网友:
compare points
  一般是 Path End Point,如 触发器, Output Ports, BlackBox/Inputs

网友:
是先通过名称match吧

网友:
signature analysis: 根据一些逻辑进行分析。 例如,你将一个 Netlist 中的触发器名称改一下,和之间的 Netlist Verify,仍然可以match,就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
不知道大家用formality多一点还是用conformal多一点

网友:
我们单位主要用syn的工具,cadence的很少

网友:
好像有个叫什么cone,椎体,等效成椎体,末端是ff

网友:
有问题直接看manul,讲述得比较详细

网友:
rtl和网表进行等价验证用这个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昨晚eco

网友:
不喝可乐的头像真漂亮,是宋慧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