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dcap cell ,tap cell ,decap cell 的功能及原理[已解决]

楼主(2011-11-15):
如题,在40nm及以下的工艺中需要加endcap cell ,well tap cell ,那么请问它们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原理是什么呢?从而引申到decap cell 的功能及原理是什么?
各位前辈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一个一个来,

endcap主要加在block level的 row end(2边) 和上下各一row , 已经memory 或者其他block的周围包边,看TSMC 40ISF 的介绍,讲了PSE ( poly space effect)和OSE (od space effect)造成的影响,
主要意思是不能让poly和OD周围太空,不对称,密度太低,因此通过加endcap(通常是FILLER2 ,FILLER1没有OD ,不行)来满足均匀的密度, 是的std cell 周围的环境一致,
一般来说对block level是 必须做的,因为在chip level来看必须是一致的密度,

welltap这个就是偏置nwell和psub , 适应7-track等小std cell, 一般为50~60um一个半径
来加,棋盘式加入, 这个不是40nm的独有, 早在180nm的时候就有了,

decap 就是去耦啊,特殊的filler cell, 可以降低动态电压降, 满足一定的电容值,
gate array类型的decap(比如tsmc的GDCAP)还可以起到eco cell的作用,

40nm就是多了个endcap,  dfm更加重视些, 不能用FILLER1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版主说的有点不全面,ENDCAP是用于处理triple nwell的,不一定是指block level,对于多个nwell设计,因为阱电位可能不一致,需要确保每个nwell都是NWELL-enclosed,所以在row的end加上ENDCAP。
   对于TAP TIE单元也是需要根据库的类型来决定的,若是每个std cell本身都有阱接触则无需而外添加。TAP TIE单元的目的就是阱接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tapcell 就是给std cell的nwell和substrate提供电源,对吧?
还有个问题,我看到有的document中说endcap cell用于电源分配.这个要怎么理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TSMC 40ISF ,ISF是什么?

网友:
是tsmc 的推荐flow, integrated signoff flow,
你去问他们,肯定有的

主要是为了40nm推出来的, 65nm的不怎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tap cell是给nwell和psub  正常的偏置电位,不是电源,
相当于加反向二极管,是为了避免latch-up击穿的问题,

有些工艺不需要这个,比如SOI ,彻底消除了latch-up,

endcap分布电源,这个不清楚,要看具体的语境的, 不同的意思

是不是decap?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补充,
我忘记了triple well主要是针对IBM/CP 工艺的吧, 是有个endcap,
加在row的两侧,而且必须row是偶数行,否则没法闭合,

这个隔离各个nwell的endcap和我讲的row end cap, 包边endcap是两码事,

都叫endcap,

tapless stdcell 在小工艺下更多些,主要是能做的小, 节省面积,

40nm下还有带tap的库么? 我看到arm 12track 40nm的库都是tapeless的,要加tapcell,

网友:
回复 网友A:

    ARM 12T 40nm的FILL1貌似是有OD的哦,不信你可以去看看,但是TSMC的没有,哈哈。

网友(2011-12-16):
谢谢搂主,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主题,如果能加个芯片版图的截图就更好

网友(2013-09-09):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endcap的作用就在于把每条row的N-well包起来。但是这里版主还提到了std cell周围均匀密度的问题,不太懂....

    welltap 和TIE TAP的区别是什么呢?只知道TIE TAP是为了给std cell阱接触,提供电压,是这样的么?

    DECAP 一般添加的规则是什么呢?比如说28nm的工艺要怎么加这种cell?

    还有就是版主后来有提到,有的工艺要求ROW一定要是偶数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入门级菜鸟,问题比较低级也比较多,谢谢版主的回复啦~

网友(2013-12-26):
有没有详细参考资料提供一下

网友(2014-03-12):
请问Pascon cell和GA cell也是指的这些filler cell吗?

网友(2014-04-22):
回复 网友B:

    求document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当时就是看的EDI userguide

网友:
回复 网友B:

    麻烦分享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2014-11-23):
回复 网友A:
版大,不能让poly和OD周围太空  为什么不能让OD(有源区)和ploy(多晶硅)周围太空 太空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5-11-02):
谢谢各位分享和讨论,学习了

网友(2016-05-10):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E:
14nm下做LVS时出现 vdd open, 加了个well tap就解决了,请问这是因为tap cell需要给周围的stand cell 提供vdd吗

网友F(2016-11-30):
回复 网友A:

  您好!使用HHGrace110nm的工艺,库中没有well-tap cell,但是有tap filler cell,请问:1)tap filler cell是否可以充当well-tap cell?为了减少面积,我是否也可以不加tap filler cell?    2)库中没有end cap cell是否可以用tap filler cell或最小的stand filler cell代替?添加end cap cell时是否需要四边都加上?

网友(2018-08-08):
其实,既然提出了对于具体工艺的问题,就是有做项目的,完全可以看foundry提供的文档啊。

网友:
感觉有用,以后多看资料

网友(2019-04-28):
引用 网友E:
14nm下做LVS时出现 vdd open, 加了个well tap就解决了,请问这是因为tap cell需要给周围的stand cell 提供v ...

Below introduction may be the answer:
"Tool supports multi-height end-cap cells. This allows you to put more functionality into these cells,
for example, <b>to use them as power switches.</b>"

网友:
路过,进来了解一下

网友(2019-09-09):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0-05-18):
我去看看工艺手册里面怎么讲的

网友(2022-01-29):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这个得到正解了吗?

网友(2022-09-27):
这个讲的decap 和tap cell的原因

网友(2023-10-07):
受教了,感谢

网友(2024-03-04):
my understander, cap belong to  Filler cell,  no matter what you call,   that is for Better heat dissipation, better uniformities, easy production, higher yield.

网友(2024-06-07):
不错哦,tapless要加tap cel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