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用starrcXT转nxtgrd到TLU+

楼主(2011-11-15):
用starrcXT转nxtgrd到TLU+怎么转啊,急啊,大侠们帮帮忙,最好能详细点~~~感激不尽

网友:
不行, 只能通过

grdgenxo  *.itf ----》 得到nxtgrd,很慢
grdgenxo -itf2tluplus *.itf -o *.tluplus  -----》 tluplus,比较快

nxtgrd和tluplus之间不能互转,  除非你是synopsys的秘籍命令,外面没这个

网友:
nxtgrd不能直接转成tlu+,但是你打开nxtgrd里面的内容看看,前面的部分其实就是itf的内容,你把那些内容copy下来,就可以用itf转tlu+了 O(∩_∩)O~

网友:
麻烦帮我看一下*.itf一般放在哪里?还是需要单独找foundry要?
我在公司tsmc18和smic65都没找见过这个文件.

网友:
itf当然只有问foundry厂要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哈哈

我忘记了,nxtgrd和tluplus 是半可读的,

呵呵
不像qrc的,根本没法读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2-04-13):
回复 网友A:

    nxtgrd用什么软件查看里面的内容?

网友(2014-08-15):
如果只有nxtgrd文件却又需要在PR工具里用tluplus文件咋办?

网友(2015-09-17):
楼主,怎么做到的?求助

网友(2016-02-03):
怎么知道itf对应的工艺对不对?或者说怎么看itf对应的是哪种工艺?

网友(2018-02-07):
thanks for useful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