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何时在PCB布线时需要走蛇形线的探讨

楼主(2011-11-15):
关于何时在PCB布线时需要走蛇形线的探讨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在进行PCB布线的时候,对于有些信号为了满足时序的要求,需要走线时进行等长布线,也就是所谓的蛇形布线,到底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蛇形布线呢?下面通过实例进行分析。

ANX7150是一款HMDI视频信号的编码芯片,它把24位(444)并行的视频信号进行编码,以HDMI的信号格式输出,也就是四路串行的差分信号。在对ANX7150外部电路进行PCB布线的时候,其24位并行信号需要等长吗?

有一些工程师担心其不等长会影响信号的时序,就分别进行等长,我们来具体分析下,其是否需要等长。

信号只有满足建立时间(set time)和保持时间(hold time)才能被打入触发器,通过阅读ANX7150的数据手册查找其输入信号的set time0.6nshold time1ns,工作时钟最高频率为180M,对应的周期为5.56ns,其并行信号输入的时序如下图所示。

在最高工作频率时,半个时钟周期为2.78ns,假设传输线延迟1ns,仍能完全满足其触发条件,一般的微带线传输信号的速度为6000mil/ns(具体可以根据PCB材料计算),那么布线时信号线长度跟时钟线有6000mil的差距是可以满足其时序要求的,所以此时不需要进行等长走线。

总之,在布线时,计算出传输线或者时钟线的延时,然后查找相应器件的手册,看是否满足触发条件,即可判断是否需要蛇形布线。对于一般低于100M的系统来说,都可以不用考虑信号线延时问题,但对于高速的信号,比如800MDDR信号,则需要进行严格的蛇形布线,以满足信号的完整性。

时序图

时序图

楼主:
有问题欢迎大家回复讨论

网友:
学习学习,有指导的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发错版了吧,不过还是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绕线主要是满足时序,如果时序没有问题,根本就不用绕线

网友(2013-02-18):
绕线主要是满足时序

网友:
PCB LAYOUT for PCI CLOCK ..要看你PCB 材料

最簡單是同CLOCK 下都PATH 一樣長
但本來就短的會繞成 snake t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