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 hspice

楼主(2011-11-15):
我matlab输入x=loadsig('D:\ADC tro\adc_sim.tr3'); 为什么没什么反应呢?
还有一个5G的结果要处理多长时间
望高手回答

网友:
没试过5G这么大的数据
你说的没反应就是在针对这5G数据处理的时候?
有没有先试一下一个小一点电路仿真数据的读取?比如最简单的MOS管得I-V曲线之类的,这个基本不花时间的
如果小电路读取没有问题,你说的没反应应该就是数据量太大的原因吧?

网友:
学习一下,旁观一下。

网友:
楼主大概把电路中的所有节点数据都保存了吧。
5G太大了。我用linux工作站,执行楼主提到的命令时,提示内存不够了。而且我的数据才3G!

楼主:
回复 网友A:

     x=loadsig('D:\ADC tro\ring_dc.sw0');

*********************************************************
               Hspice Toolbox for Matlab
written by Michael Perrott (http://www-mtl.mit.edu/~perrott)
   while at Silicon Laboratories (http://www.silabs.com)
     Copyright (C) 1999 by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This software is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Public License (see the COPYING file
  for more details), and comes with no warranty or support
*********************************************************

error in hs_determine_variables:  block trailer mismatch
??? One or more output arguments not assigned during call to "loadsig".

我试了一个小的文件 结果是这样的错误提示   这神马原因啊
第一次这么整这个东西   求助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我是工作站仿真  结果放到自己的电脑里matlab处理
  再请教一个问题哈
   x=loadsig('D:\ADC tro\ring_dc.sw0');

*********************************************************
               Hspice Toolbox for Matlab
written by Michael Perrott (http://www-mtl.mit.edu/~perrott)
   while at Silicon Laboratories (http://www.silabs.com)
     Copyright (C) 1999 by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This software is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Public License (see the COPYING file
  for more details), and comes with no warranty or support
*********************************************************

error in hs_determine_variables:  block trailer mismatch
??? One or more output arguments not assigned during call to "loadsig".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我也不清楚了。加上.optins post probe试试。不行的话,我也没辙了

网友:
回复  wildgoat

     x=loadsig('D:\ADC tro\ring_dc.sw0');

********************************** ...
引用 楼主:

Matlab版本多少?记得曾经看到过有人用高版本说loadsig1.c出问题的例子。
网表里加入.Option post=1 or BINARY 试一下?
还不行的话,最好上传一个你的仿真数据上来大家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r08a  版本  hspice  一般默认post=1

************* adcsimwenjian********

******yinyongmmodule********

xiadc clk_64 rset ibias_1.6u vssa vin vref v12 v33 comp_high comp_low error_out[5] error_out[4]
+ error_out[3] error_out[2] error_out[1] error_out[0] TIME[4] TIME[3] TIME[2] TIME[1] TIME[0] adc

*******************end yinyongmodule******

**********addjili********
vssa  vssa 0  0
v0 v33 0 pwl 0 0 100n 3.3
v1 v12 0 pwl 0 0 100n 1.2
v2 clk_64 0 pulse( 0 1.2 3n 1n 1n 7n  15.63n )
v3 rset 0 pwl 0 0 14n 0 15n 1.2 30n 1.2 31n 0 50.08u 0 50.09u 1.2
v4 vin 0 1.2
v5 vref 0 pwl 0 800mv  50u 1.60
vtime4  TIME[4] 0 pulse(1.2 0 0 1n 1n 224n 500.16n)
vtime3  TIME[3] 0 pulse(1.2 0 0 1n 1n 112n 250.08n)
vtime2  TIME[2] 0 pulse(1.2 0 0 1n 1n 56n 125.04n)
vtime1  TIME[1] 0 pulse(1.2 0 0 1n 1n 28n 62.52n)
vtime0  TIME[0] 0 pulse(1.2 0 0 1n 1n 14n 31.26n)

vss vss 0 0
vdd VDD 0 pwl 0 0 100n 1.2

ibias ibias_1.6u 0 2u

*************end jili*********

**********simsdcwenjian************

.include "/home/ikki/gongjian/hspice/adc.cir"
*.global 0
*.global vss vdd

*****endadcwenjain********

**********lib*************

.lib '/usr/tools/pdks/smic13mmrf_1233_1P8M_v1.6/models/hspice/ms013_io33_v2p4.lib'
+ MIM_TT
.lib '/usr/tools/pdks/smic13mmrf_1233_1P8M_v1.6/models/hspice/ms013_io33_v2p4.lib'
+ BJT_TT
.lib '/usr/tools/pdks/smic13mmrf_1233_1P8M_v1.6/models/hspice/ms013_io33_v2p4.lib'
+ DIO_TT
.lib '/usr/tools/pdks/smic13mmrf_1233_1P8M_v1.6/models/hspice/ms013_io33_v2p4.lib'
+ RES_TT
.lib '/usr/tools/pdks/smic13mmrf_1233_1P8M_v1.6/models/hspice/ms013_io33_v2p4.lib'
+ VAR_TT
.lib '/usr/tools/pdks/smic13mmrf_1233_1P8M_v1.6/models/hspice/ms013_io33_v2p4.lib'
+ MOM_TT
.lib '/usr/tools/pdks/smic13mmrf_1233_1P8M_v1.6/models/hspice/ms013_io33_v2p4.lib'
+ TT
.include '/usr/tools/pdks/smic13mmrf_1233_1P8M_v1.6/models/hspice/ms013_io33_v2p4_res.ckt'

***********lib end***********

.op
.options post list node
.print

.tran 10n 50.1u

.end
  仿真结果的图有5G 那么大  是不是结果太大 不好处理

网友:
回复  wildgoat

     r08a  版本  hspice  一般默认post=1

************* adcsimwenjian******* ...
引用 楼主:

试一下附件的文件吧,这个文件在我这边验证过完全没问题的。
文件使用方法:
1.下载保存到本地目录;
2.直接将后缀名改为tr0,文件变为inv.tr0;

3.按照你正常的步骤用matlab读取或处理inv.tr0文件。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
          loadsig  c文件得编译  还有post=1  才行

网友:
解决了就好
要是能抽时间把你的详细的问题现象及解决步骤总结一下写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2012-06-12):
非常需要看看啊!!

网友(2014-02-08):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为什么需要把波形load到matlab里面呢?哪些情况需要这么做?

网友(2016-07-16):
(Sorry for missing Chinese input in linux. )
I have no intention to bring this topic again. But I met the similar problem recently with Matlab 2014 and cppsim current version in ubuntu 14.04. Reading test.tr0 from cppsim gets the following error.
------------------------------
x=loadsig('test.tr0')
error in hs_determine_variables:  block trailer mismatch
One or more output arguments not assigned during call to "loadsig".
------------------------------
I have not found a suitable solution from the bbs. Then recheck www.cppsim.com, getting the solution. It is already there...
We need to add:
Download Contributed Functions for Hspice Toolbox for Matlab
(hspice_toolbox_contributed.tar.gz)

mex loadsig_new.c; that function is what I want.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