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一个项目中的一个模块进行UVM验证,有意义吗?

楼主(2011-11-16):
RT,请教各位大大一个简单问题,
为了学习,我对自己手头的一个小模块用UVM进行验证,这个模块是一个比较大的project的一部分。
我想问,在工程项目的合理的开发流程中,使用验证方法学的验证是不是都是针对完整项目的,对里边的单个小模块进行验证有意义吗?
或者,完整的project可以复用针对这个小模块开发的测试平台?
O(∩_∩)O谢谢!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希望能有专门做UVM验证的人来讨论一下.

网友:
相当有意义,模块级都没验好,系统怎么法验?现在都基于模块级验证,系统级重用模块级的验证平台,节省验证时间,验证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正确的tapeout
你现在只是为了学习uvm,简单的模块更适合于你了解整个够uvm方法学的基本框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把手头这个模块的设计和uvm验证做一个课程project,但是又不知道单纯的用uvm验证一个模块除了学习外,还有没有实际意义。
    现在知道了,O(∩_∩)O谢谢!

网友:
要看你整个项目的验证计划,如果整个验证平台是基于UVM的,那么采用自底向上的验证架构是非常必要的。如果项目使用的是其它方法学,如果我是项目经理是不允许你使用UV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还在学校里,整个项目还没把验证方法学的验证提上日程,所以我想知道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像我这样用验证方法学只验证一个模块有没有实际的意义,(应该就是您说的自底向上的验证架构中的一个小环节 )。
   另外,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项目经理会不允许使用uvm进行验证呢,是因为太新会有bug吗?
O(∩_∩)O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一个项目当然不会允许采用两种方法学了吧,引起混乱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一个芯片能否按时release是项目经理最要关心的问题,而不是是不是用了更先进的验证方法学。很显然你打算用UVM是为了学习,如果没有全面引入UVM的计划,那么项目经理首先会考虑你的模块验证采用新的方法学是否会成为整个项目的瓶颈。
就UVM本身来讲,首先UVM是有bug的,其次公开资料很少如果没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基本上你的进度是不可控的,一个很小的问题你去花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才能解决是很正常的,尤其是那些之前没有接触过其它方法学的人。
当然,如果是学校的项目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2014-03-21):
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2014-06-03):
thout an answer will be!?

网友(2014-07-18):
uvm各个版本赚容吗

网友(2016-09-27):
现在uvm是主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