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不知道该怎么用tcl分析GDSII文件内容

楼主(2011-11-16):
诸位大能人:
     我想用tcl脚本读取GDSII文件,也能查到GDSII文件格式,但我打开的GDSII文件内容却如下举例:

^@^F^@^B^BX^@^\^A^B^@F^@^A^@^A^@^H^@^@^@^@^@F^@^A^@^A^@^H^@^@^@^@^@^N^B^Fhierarchy^@^@^T^C^E>A<89>7K&AElig;§&eth;9D&cedil;/ <9b>ZP^@^\^E^B&oslash;<95>^@^@^@^@^@^@^@^@^@&yuml;&oslash;<94>^@&yuml;^@&yuml;^@&yuml;^@&yuml;^@&yuml;^@
^F^FA_2_3^@^@^D^H^@^@^F^M^B^@@^@^F^N^B^@^@^@<^P^C^@^@^G&ETH;^@^@^@^@^@^@^G&ETH;^@^@^K&cedil;^@^@^@^@^@^@^K&cedil;^@^@^@^@^@^@^G&ETH;^@^@^Cè^@^@^G&ETH;^@^@^Cè^@^@^@^@^@^@^G&ETH;^@^@^@^@^@^D^Q^@^@^D^G^@^@^D^D^@

请问我该怎么写脚本才能将上文这些乱码改编成能读取的GDSII格式?

网友:
什么软件的tcl啊?

gdsii本身就是bin格式的啊, 二进制的,没法读

你是直接二进制读法是吧

网友:
gds2的格式就是二进制的,如果用tcl的话,
1)
首先需要定义binary mode的文件读取方式
set fid [open "your.gds" r]
fconfigure $fid -translation binary
set line [read $fid]
binary scan $line H* line
close $fid

2)
还要借助binary 命令转换二进制格式
binary format 。。。
binary scan 。。。

楼主:
谢谢陈涛!
puts $line 就能看到可以理解的16进制GDSII格式字符串了.

楼主:
我就是不会用fconfigure $fid -translation binary这个,另外GDSII文件是二进制的,那为什么我用vim打开的GDSII文件里面是乱七八糟的编码呢?

网友:
GDSII文件是二进制的,vim开始时,显示是用ASIC的字符集来显示的,所以是乱码啊~~

楼主:
那请问为什么用ASIC字符集来显示呢? vim打开直接是二进制不是方便吗,

网友:
这个,二进制查看,机器能看懂,你看不懂啊~~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也许我能帮你?

网友:
tcl是这样解析binary啊,  懂了,今天

楼主:
wangyl321: 本贴的主旨陈涛已经指出了,很多地方我还得再想一下,fconfigure这个命令在tcl里面怎么用?

网友(2013-04-24):
学习了,向陈大大致敬!

网友(2015-12-17):
很好,值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