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2007的版本一些疑惑

楼主(2011-11-16):
以前用Astro2005的,可以支持auVerilogIn命令,直接将Verilog网表导入。昨天试了一下Astro2007用这个命令无效,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Astro2007把这个命令取消了,如果取消的话用什么命令代替呢?有人告诉我file:///F:\聊天记录\542299068\Image\Q_O1)P8`5XB0MQN3$1%%UZL.jpg用Verilog to cell,我填写了如图的内容,可是导入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求解释

网友:
对的, 后来的astro都是用auVerilogToCell
取代原来的auverilogin + axgBindnetlist + axgExpandNetlist,

很方便的,

你的具体error是啥 可以在这里直接创建lib的, 在techfile填下就行了
top module 不用填,

ref lib 要加好,否则没法expand 啊,可以写个reference lib control file,

lib创建的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按照你说的,我那个ref lib没有填写好,导致expand命令没有执行,谢谢版主

网友(2014-04-16):
版主正解,~~~

网友(2018-07-04):
版主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