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怎么在加入Design compiler 综合前加入I/O pad?

楼主(2011-11-16):
最近在利用Design compiler综合一个电路,遇到了一个问题,请问各位高手。
在Tcl scripts中加入了I/O pad 的.db库,并且在verilog code中例化了I/O pad模型,但是在综合的过程中,始终不能通过。
麻烦各位了,谢谢~

网友:
不能通过是啥意思?

网友:
需要更详细的信息,最好能把log贴出来.或者warning贴出来.

网友:
就是手工例化啊, pad和memory一样的,只要放在link library里面

verilog里面例化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PAD一般
    是综合前的verilog code 例化
还是手动修改综合后网表例化?

网友:
综合前,RTL的时候,和memory和其他macro一样的啊

综合后改了,怎么做formal啊,

网友(2014-01-06):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4-03-04):
do you link the library for IO?

网友:
please show us the code and link file and log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