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DC中,怎么找出寄存器到寄存器的最长路径,并且他们之间的延时?

楼主(2011-11-16):
在DC中,怎么找出寄存器到寄存器的最长路径,并且他们之间的延时?
在TCL scripts中的指令是怎么样的呢?
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
report_timing  默认就是报每个path group最长的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时序路径分为四种1)输入端到寄存器
                           2)寄存器到寄存器
                           3)寄存器到输出端。
                           4)输入端到输出端,但是这种情况,有时候不一定有。

   其他种类的时序路径已经有可以用report_timing找出来,但是就是寄存器到寄存器之间的最长路径找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 all_inputs  all_outputs 还有inputs to outputs 分别设置成三个path group,剩下的应该是寄存器到寄存器的了吧

   group_path -name INPUTS -from [all_inputs]
   group_path -name OUTPUS -to [all_outputs]
   group_path -name CPMBO -from [all_inputs] -to [all_outpu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你教会了我用-group这个option,并且从这个option来思考问题。
    还有,就是想请问一下,那怎么找出一个group能把寄存器到寄存器之间的路径包含进去呢?
    麻烦你了,嘻嘻。

网友:
上面的人都讲的很好啊,

所有group除了io2flop, flop2io, io2io ,剩下的就是flop 2 flop啊,这个是个反向思维,

如果你一定要报的话,
report_timing -from [all_registers] -to [all_registers] 也行吧

网友:
report_timing -exclude [add_to_collection [all_inputs] [all_outputs]]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

    刚才,我实际测试了一下。这种方案可能还需要改进一下,因为all_registers不是DC的八种设计实体之一。
   注解:八种设计实体
设计(Design):一种能完成一定逻辑功能的电路。设计中可以包含下一层的子设计。
单元(Cell):设计中包含的子设计的实例。
参考(Reference):单元的参考对象,即单元是参考的实例。
端口(Port):设计的基本输入输出口。
管脚(Pin):单元的输入输出口。
连线(Net):端口间及管脚间的互连信号。
时钟(Clock):作为时钟信号源的管脚或端口。
(Library):直接与工艺相关的一组单元的集合。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exclude这个option不在report_timing之中,所以DC会提醒。

  report_timing的option依次为如下表示:

    status report_timing
              [-to to_list]
                | -rise_to rise_to_list
                | -fall_to fall_to_list]
              [-from from_list
                | -rise_from rise_from_list
                | -fall_from fall_from_list]
              [-through through_list]
              [-rise_through rise_through_list]
              [-fall_through fall_through_list]
              [-path short | full | full_clock | full_clock_expanded | only | end]
              [-delay min | min_rise | min_fall | max | max_rise | max_fall]
              [-nworst paths_per_endpoint]
              [-max_paths max_path_count]
              [-input_pins]
              [-nets]
              [-transition_time]
              [-crosstalk_delta]
              [-capacitance]
              [-attributes]
              [-physical]
              [-slack_greater_than greater_slack_limit]
              [-slack_lesser_than lesser_slack_limit]
              [-lesser_path max_path_delay]
              [-greater_path min_path_delay]
              [-loops]
              [-true [-true_threshold path_delay]]
              [-justify]
              [-enable_preset_clear_arcs]
              [-significant_digits digits]
              [-nosplit]
              [-sort_by group | slack]
              [-group group_name]
              [-trace_latch_borrow]
              [-derate]
              [-scenario scenario_list]
              [-temperature]
              [-voltage]

网友:
哦,那个是PT的

网友:
可以先
set_false_path -from [all_inputs]
set_false_path -to [all_outputs]

report_timing

网友:
这样恢复起来比较累,

就分4组 报出来不就完了, 很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