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 altera FPGA配置问题

楼主(2011-11-16):
我从同事那里了解到 xilinx FPGA的配置比特流 开始 有“引导码”或“同步字”(即在引导码相同时,才开始接受比特流,否则报错),最后也有几十bit固定比较位(即最后比较相等是,才表示正确接受比特流,并结束)。
我想问一下  altera FPGA 开始和最后也都有呢?   我不确定 最后的bit是否有?

网友:
altera的也有把,不过我没有找到相应的资料

网友:
但是有个问题是 我用EP3C5的程序生成的文件 竟然可以下载到3P3C10芯片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这两块的芯片的 同步字 相同  比特流大小也相同      XILINX FPGA的所有同步字都相同  但是就不知道altera的了  也找不到相关资料  资料太少了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  !!  谢谢

网友:
那答案是什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始都有 同步字啊    最后没有   直接是计数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