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差分电路中的频率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6):
In any balanced circuit, odd harmonics circulate in a differential path, while even harmonics flow in a common-mode path。
在平衡电路中,节点处奇次谐波流过差分路径。偶次谐波流过共模路径。
怎么理解和推导这句话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因为是balance,所以两个差分输入端对于输出的函数是一样的函数f,
差分路径的关系是F(x)=f(x)-f(-x),对奇次F(x)=2f(x),对偶次F(x)=0,所以在差分路径中只看到奇次
同理共模路径的关系是F(x)=[f(x)+f(-x)]/2,对对奇次F(x)=0,对偶次F(x)=f(x),所以在共模路径中只看到偶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回答的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B(2024-10-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谐波的奇次偶次不应该是看频率吗?输入信号频率的奇数倍频为奇次谐波,偶数倍频为偶次谐波。比如输入正弦sin(wt),基波频率在2*pi*w上,奇次谐波就应该是sin(3wt)、sin(5wt)。您这种解释是把奇次谐波看成了奇函数,偶次谐波看成了偶函数吧。请问这两者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谐波的奇次偶次不应该是看频率吗?输入信号频率的奇数倍频为奇次谐波,偶数倍频为偶次谐波。比如输入 ...

倍角公式转化一下就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倍角公式转化一下就能看出来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