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的问题

楼主(2011-11-16):
用vcs对RTL编译通过;
RTL中挂接的是Xilinx库;
但是执行./simv时有时会出现以下警告,并且卡死在这里,只能用finish命令停下来:
WMN WARNING warning: For FSM ** in module ?? ,too many illegal states were monitored ,most likely,an incomplete FSM is extracted because of coding stylelease use -cm_fsmcfg tomodify the FSM;
**代表某个信号;??代表某个模块名
我的理解是:该模块中的FSM写的有缺陷。可问题是,RTL挂Xilinx的库时并不是所有的case测试都有这个问题,有一部分有;
                 并且如果RTL挂foundry提供的库虽然该警告仍然出现,vcs不会卡死且不影响正常测试!
                 是否可以怀疑VCS本身的bug?
求解,请谅解不能提供代码

网友(2013-10-21):
回复 楼主:

    e...这个有答案了伐?是哪里出错了?RTL?还是测试验证时另加约束条件?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
应该是库里面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