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关于DDR-phy的问题

楼主(2011-11-16):
小弟最近对DDR-phy感兴趣,有些疑问问下大家。
1.DDR-phy指的是芯片存储器的高速接口物理层,ddr 包括controller 和phy,其中phy中包括高速接口,
SSTL接口标准 跟DFI规范是两个不同的标准吗?还有phy的主要结构就是高速接口吗?
(SSTL电路接口标准是JEDEC(电子工程设计发展联合会)所制定的标准。JEDEC制定了多个SSTL数据传输和接口技术标准来满足集成电路对高性能的追求。)
(DFI规范的目标是定义存储控制器逻辑和PHY接口之间的一种通用接口。对该标准作出贡献的半导体组织、IP和EDA公司包括ARM、英特尔、Rambus、三星电子和Synopsys。)
2.DDR-phy的组成部分包括data slice 跟cmd lane 请问data slice跟cmd lane分别是什么?
3.DDR3-phy用于Flipchip封装中,其中PLL上是不是尽量不要放signal的BUMP,可以放PG?
4.在做DDR-phy物理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哪位有DDR-phy或者DDR相关的资料 能不能给小弟发一下
我的邮箱是hongzhiliao@hotmail.com 非常感谢。

谢谢icfb版主的先前的解答。

楼主:
3.DDR3-phy用于Flipchip封装中,其中PLL上是不是尽量不要放signal的BUMP,可以放PG的bump?
4.在做DDR-phy物理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比如dataslice跟cmd lane的位置;PLL的位置等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吧, PLL上面的干扰要越小越好,

DDR的timing比较麻烦,  sdc 要仔细写,

你可以看看相关的一些文字, 有几篇很经典的

网友:
小弟最近对DDR-phy感兴趣,有些疑问问下大家。
1.DDR-phy指的是芯片存储器的高速接口物理层,ddr 包括controller 和phy,其中phy中包括高速接口,
SSTL接口标准 跟DFI规范是两个不同的标准吗?还有phy的主要结构就是高速接口吗?
(SSTL电路接口标准是JEDEC(电子工程设计发展联合会)所制定的标准。JEDEC制定了多个SSTL数据传输和接口技术标准来满足集成电路对高性能的追求。)
(DFI规范的目标是定义存储控制器逻辑和PHY接口之间的一种通用接口。对该标准作出贡献的半导体组织、IP和EDA公司包括ARM、英特尔、Rambus、三星电子和Synopsys。)
An: 你括号里面说的很清楚,DFI是定义chip内部PHY与逻辑相关的接口。而SSTL是chip的边界的DDR PAD的接口,电平啥的。
2.DDR-phy的组成部分包括data slice 跟cmd lane 请问data slice跟cmd lane分别是什么?
An: slice应该是一个hard macro,为了timing做了优化的,cmd lane应该是个soft macro吧。
3.DDR3-phy用于Flipchip封装中,其中PLL上是不是尽量不要放signal的BUMP,可以放PG?
An: not clear.
4.在做DDR-phy物理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An: not clea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

网友(2012-03-27):
2.DDR-phy的组成部分包括data slice 跟cmd lane 请问data slice跟cmd lane分别是什么?
An: slice应该是一个hard macro,为了timing做了优化的,cmd lane 一般是DDR SDRAM的控制信号,时钟,地址(CK/CKb,CSN,RASN,CASN,WEN,ODT, BA,A等),data lane指数据部分(X8/X16...DQ, DQS/DQSN,DM等)。它们分开做成不同的slice比较方便。
3.DDR3-phy用于Flipchip封装中,其中PLL上是不是尽量不要放signal的BUMP,可以放PG?
An: PLL 上放置PG一般没有问题,你最好将PLL PG直接连到上面的BUPM,而不是core VDD/VSS网格
4.在做DDR-phy物理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An: 同一slice内同种信号path的匹配。

网友:
学习了,也一直没搞懂

网友(2014-12-02):
回复 网友C:

    DLL是内部产生时钟的。内部产生的时钟可以较少外部干扰,精度可控。
    同时,由于时序问题,可能会让每组信号单独使用一个DLL或者靠近的几组共享一个DLL减少面积。

网友:
一个byte lane 一个dll,

楼主:
dll可以放在旁边 或者DDR PHY做成一个block, dlls放四周

网友D:
请问各位达人什么是BUMP 和PG啊? 能不能给扫扫盲啊

网友E(2018-07-15):
您好,我最近也在研究DDR PHY可否加个扣扣一起讨论,270150537.谢谢

网友(2019-03-15):
回复 楼主:

请问现在有出DDR3的接口标准规范吗?

网友(2020-08-17):
引用 网友D:
请问各位达人什么是BUMP 和PG啊? 能不能给扫扫盲啊

封装的bump,pg power ground

网友F(2022-08-17):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最近也在研究DDR PHY可否加个扣扣一起讨论,270150537.谢谢

我也想讨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讨论

建议,多看下ddr的文档,会理解更深入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多看下ddr的文档,会理解更深入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好的,感谢大佬,前段时间正在看数据手册,发现的确很有帮助。

网友(2023-07-07):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讨论

可以加Q讨论吗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吧, PLL上面的干扰要越小越好,

DDR的timing比较麻烦,  sdc 要仔细写,

版主,请帮忙推荐一下关于DDR phy的后端相关文档,先阶段我主要是看IP相关的文档,还有其他的比较好的论文推荐吗?
最近在写s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