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航空航天问题(CMOS器件的击穿问题)

楼主(2011-11-16):
CMOS器件一般在多大电流下就要击穿啦  是不是只有几个毫安啊  所以一般航空航天上用的soi工艺啊  请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要看spice mode,

网友:
SOI工艺的最大好处是降低衬底噪声,减少寄生,降低功耗吧
对于击穿这个问题就要看工艺了

网友:
热击穿吗?这个用功率衡量比较好一点。如果管子小的话,可以采用10uw/um2来算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SOI 可以彻底防止latch-up, 不需要well pickup了

楼主(2011-12-17):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个什么量级的呢 我用华虹0.35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