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 hspice 求助

楼主(2011-11-16):
x=loadsig('D:\ADC tro\ring_dc.sw0');

*********************************************************
               Hspice Toolbox for Matlab
written by Michael Perrott (http://www-mtl.mit.edu/~perrott)
   while at Silicon Laboratories (http://www.silabs.com)
     Copyright (C) 1999 by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This software is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Public License (see the COPYING file
  for more details), and comes with no warranty or support
*********************************************************

error in hs_determine_variables:  block trailer mismatch
??? One or more output arguments not assigned during call to "loadsig".

请问这是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错是什么,你编译loadsig了么?加到path了么?这是我之前犯得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译loadsig了?  PATH加了 好像没编译  不知道怎么编译呢  高手回答一下哈

网友:
“To compile the loadsig function for a different platform, go to the directory containing loadsig.c within Matlab, and then type mex loadsig.c within Matlab.”
我是个新手,比如loadsig.c文件在E:\matlab文件夹下,你在matlab的命令窗口中用cd命令进到这个文件夹,然后输入mex loadsig.c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3# gavingong “To compile the loadsig function for a different platform, go to the directory containing loadsig.c within Matlab, and then type mex loadsig.c within Matlab.”
我是个新手,比如loadsig.c文件在E:\matlab文件夹下,你在matlab的命令窗口中用cd命令进到这个文件夹,然后输入mex loadsig.c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问题解决  是两个问题    loadsig没编译  还有hspice 看来必须得强制加post=1

网友(2012-01-26):
非常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