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请教,关于max transition和max capacitance违例问题

楼主(2011-11-16):
请教各位朋友,如果在综合后,遇到max transition 和 max capacitance违例,那么该主要从哪些方面考虑进行优化排除呢?对此我比较困惑,谢谢。

楼主:
一大师告诉我,前端不用关注DRC违反,在PR中可以修复。后端来修 max_fanout/max_cap/max_trans viol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也是这么处理了~我们公司用encounter pr
网表导入后,所以buffer一律去了。
及时在dc中修正违力也没用,导入后的网表还是要违。然后通过在encounter中优化解决了违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