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线求助!!ubuntu11.10下安装dc200809

楼主(2011-11-16):
我按照网上的教程运行,使用图形化安装界面,执行./installer -gui 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反应,系统不报错,但是也没有图形界面弹出,求各位帮忙!!!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不知道你的配置环境和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写过一个原创的UBUNTU 9.10下的安装流程....给你参考下
http://www.61eda.com/Services/peixun/Altera/201103/2556.html

网友:
两种可能:1.你没有进入正确的目录
2.权限不够
先用su passwd
然后输入旧密码一次,新密码两次
然后再 su ,接着输入密码 ,切换到root进行操作

网友:
我也遇到一樣的問題.....,  csh 已安裝 , 但沒有幫助.

网友:
這是別人安裝的經驗 , 我要換系統了...

" csh 已经装了。后来搞明白了,在64位的ubutun下 installer 好像运行不了。我删了重装了32位的就可以了。 "

网友:
看看你的linux/bin下的wish和tclsh有没有问题,把系统自带的wish和tclsh复制过来应该就好了

网友(2012-01-06):
我也犯过这个错误。。。主要是不要在windows下解压installer压缩文件,必须在linux下解压,不然文件会出错

网友(2012-02-28):
回复 网友A:

    的确,我在linux系统下解压,然后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DC在ubuntu11.10上跑通了吗?
我按照你的方法,终于将DC2010给装上了,但又遇到了启动问题。直接启动的话,会提示“grep: /etc/redhat-release: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这个错误。但这个错误还不是很严重,我在相应目录下建立了这个文件夹,就没有这个错误提示了。最大的问题是我用dc_shell与dc_shell-t启动命令打不开DC,提示错误为“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然而用design_vision命令却能正常启动。
请问你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环境配置没设置好,。bashrc那个地方要设置好。。。论坛上很多经验。。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想的,应该是.bashrc文件的问题。请问你能将这个文件中关于DC2010的部分共享一下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安装这些专业软件我还是喜欢用红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在哪里下载csh的安装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