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irtuoso打开layout时报undefined packet然后貌似layout图显示不全

楼主(2011-11-16):
首先就是要打开BiCMOS8hp里的任何一个cell里的layout的时候就会出现下图 什么是undefined packet啊?(已经解决了 就按大家的办法做的哈)

同时报好长好长的warning如下图  而且打开的layout图只有黄色线条如最后一张图。  请问大家有了解这种情况的嘛?如何解决呢?

网友:
It means that some layers are not defined in the current display file, you need to copy the dedicated display file for the  technology library to current directory or merge it into the current display.drf, follow the hint given by the tool to complete the merge operation.wish you good luck.

网友:
窗口上说的很清楚.你的display.drf文件有问题。选择 CIW->Tools -> Display Resource Manager 菜单,重新merge display.drf文件。或者直接将Bicmos8hp库中的examples文件夹下的display.drf文件拷贝过来。

网友:
簡單的就是講,你應該找到一個該製程提供的display.drf
放在你的工作目錄底下或是家目錄底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膜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 已经搞好了!    主要是我linux不熟 自己不太敢弄哈 前两天刚误删一文件

网友(2012-11-02):
谢谢楼主分享,见识到了

网友:
XX学习了  谢谢答案

网友C(2019-08-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 已经搞好了!    主要是我linux不熟 自己不太敢弄哈 前两天刚误删一文件 ...

请问怎么搞好的啊,我按照梯子的回复把display文件copy到工作目录下还是不能解决。求助一下

网友D(2021-07-21):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搞好的啊,我按照梯子的回复把display文件copy到工作目录下还是不能解决。求助一下 ...

哥们你这个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2021-10-25):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这个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哥们你这个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E(2022-06-07):
打开layout 后。按住shift,点选左边“layers"窗口中的任一层次,弹出”display Resource Editor “窗口。file——load。选择需要的drf文件加载即可。

网友(2024-09-24):
引用 网友E:
打开layout 后。按住shift,点选左边“layers"窗口中的任一层次,弹出”display Resource Editor “窗口。f ...

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