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走线问题?求教

楼主(2011-11-16):
请问大虾:我们在layout走线的时候都要考虑些什么?走多宽?打多少孔?更希望寄生电容小些还是电阻更小些。如:走电压的线和走电流的线的区别。高频和低频的区别。交流和直流的区别。

网友:
这个根据电路设计师的要求去绘制的,走线的宽度根据这条线上走的电流来算的,电源线和地线的话尽量走的宽点,一般的信号线嘛,走个最小线宽就差不多了,也可以更宽一点,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打孔的多少也是根据电流的要求,电流大的话就多打几个。

网友:
via一般要打2个以上,线子要分电流线,电压线,en线,clock线子。。。。,每个处理都不一样

网友:
什么是en线?

网友:
是啊,我比较关注走电压的线和走电流的线的区别!哪位大侠能不啬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不用着急.进入到真正的工作后,每个项目用的工艺不同,不同的工艺也有不同的设计规则,在这些之上还有前端设计师们的一些特殊要求,所以楼主不用担心现在不知道线该多宽,VIA打多少个,熟悉好软件,熟悉好环境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个模块和整个芯片TOP的电源线和地线都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能随意的决定宽度,但是基于芯片面积和布局的问题,不同地方的电源线和地线都是不同的.进入正式的工作后,公司应该都有自己的一套宽度的规定,前段设计师们也会给出他们的意见,版图是后端设计,所以一切都听设计师们的就没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想作为版图工程师,还是应该对于一些电路设计原理上的以及工艺上东西理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不去了解的意思,这是很实际的工作上发生的事,后端设计就是如此,艺术大师是你怎么在他们的要求下把走线优化,面积减小,等等,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个人不是很认同你的观点,版图设计应该是一个相互沟通的一个过程。在某些角度上来说,其实designer不可能有layouter想得多,比如工艺等的一些物理特性。所以对于走线的问题,我认为是设计加工艺,毕竟寄生效应是不能忽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wo ke  mei shuo  bu yao jiaoliu,ni lijie cuo 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可没不交流,如果你连寄生这些都没有考虑你谈什么画版图,我是说满足电路的功能的前提下去考虑走线,你难道比设计师懂电路吗?

网友:
熟读 foundry的design rule,金属的不同宽度,电流能力不一样,via的排列也会 影响电流能力

网友:
电源线需要根据电流的大小来计算线宽,信号线是需要根据阻抗的大小、层叠的不同而线宽不同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白大家的意思,但我想说的是,在满足各种要求的情况下,但从寄生来考虑:各种不同的走线都需要注意什么,毕竟寄生电容和电阻,两者只能使其一做到最小。例如:时钟、高频走线希望寄生电容相对小点,那走线就窄点,孔就少点(满足过电流能力情况下)。那什么情况希望电阻小点啊。等等相关……希望指点!

网友:
要求高的话 后仿试着改点  也影响不大

网友:
线走得越宽,电阻越小,同时寄生电容也会增大。

楼主:
是啊,寄生电容和电阻两者如何让取舍( ⊙ o ⊙ )啊!

网友C:
我还是来帮忙分一下类吧,(我所讲的是一般情况,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不足之处请各位大侠补充:
1。电源线和地线:前端设计师会计算芯片功耗,会考虑多少个电源,地PAD是充足的。电源线、地线的宽度索性就走PAD引线宽度,中间打slot. 可以重叠金属层增加电流承载能力。
2。信号线:
   基本要求是连线要短,不要绕线,注意金属方向。然后重点注意易干扰或易被干扰的信号线。
版图一般对前端设计中重要信号线做保护的处理方式是加shieding,信号线左右的shieding,或是上下左右的shieding,这种做法的缺点是寄生影响很大,很难找到干净的保护线,而且同时需要两层或三层金属同向,会档住部分金属走线。其它的做法有加大线距,有人说距离才是王道,但这个距离的加大,同时走线通道会加大,芯片就会撑大。下面列出几种常见信号线:
   a.并行data bus线
     比如data<0:19>,这二十根线第一要追求的目标就是等长。如果data<0>和data<19>的长度相差太多,数据采样就会出错,线距可以根据要求调整。
   b.clock、bias等容易干扰或被干扰的信号线
     这个见的多,简单说一下,我们经常会做clock tree,匹配的Tree要做到等长,要做"H" tree,Tree的线太长的时候,要加一种东西,你们懂的。
   c.enable,register的线。
     上面有大侠说的en线,可能就是enable线,口头经常说的使能信号。这个和寄存器的线一样,一般就是0或1,所以没什么特殊要求,满足基本要求就行。也可以为某些重要的线让出黄金位置,绕一下也没关系。
   d.差分信号线。
     这个要讲一下的原因就是,我看过一些人出现过错误。比如前端设计者在电路上标明,这两根信号线很重要,要注意保护,但是没有标明是差分信号。版图设计者一看,这个要保护,但不清楚是差分信号,就按部就班,每条线的左右加上shieding.还自信满满觉得自己还蛮仔细,注意到了这个地方。这里就要注意一下,差分信号线两根是要走在一起的,然后两边加上shieding,不要在两根差分信号的中间还加一根shieding.如果这个还不懂,就补一下差分信号线的知识。
3.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
  电压信号:一般和线宽无关,通常前端设计者会跟你讲,线上没有电流,所以线宽不重要。
  电流信号:如果电流在你脑中没有什么概念,简单点就把电流当水流理解。通常前端设计者会跟你讲,这条回路上的电流是多大?注意“回路”两个字。不是哪一根线上电流是多大,而是整个回路上,所有连接器件的线,上面的电流是多大。比如20mA,你就要根据工艺,计算多宽的线可以承载这个电流,当然要留有冗余,让线能承载在尖峰时刻的电流,如果计算出来的线宽过宽,通常是叠多层金属。
4.高频和低频信号线
  这里我能举例的就是clock线了。比如,有的音视频芯片,时钟要求好像是30几M吧,反正50以内,记不清楚了,这种很慢的时钟信号,可以允许线长800um加一个东西。再比如,USB2.0,大家都知道,时钟要求是480M,这个时钟频率相对于前面一个芯片,频率就要高,可能允许400um 加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前面提到过的东西哟,亲!)这个是线长方面的一个举例,具体的操作,处理方法,注意事项,可以详细研究。
5 .交流和直流
  在我从事layout行业的几年时间里,还没有见过哪颗芯片是接交流电的。所以你这个。。。暴露了你的某些问题。

  以上都是个人意见,可能有不妥之处。欢迎各位一起探讨指正。我的目标是:不误导新人,不做中国芯片产业的罪人。(半夜还在回贴的人伤不起啊!)

网友:
线宽一般在可能允许的范围内宽一点,过孔和via在允许的情况下多打,而且要均匀。

网友(2012-02-02):
回复 网友C:

    菜鸟请教

b.clock、bias等容易干扰或被干扰的信号线
     这个见的多,简单说一下,我们经常会做clock tree,匹配的Tree要做到等长,要做"H" tree,Tree的线太长的时候,要加一种东西,你们懂的。

真的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的en线是控制信号线,有做使能作用的或开关控制作用的

  走电流的线,特别是电源总线或者接地总线,假如走线比较长,尽量用宽一点的线,使线上的压降小一些,具体要多宽,可以看一下工艺文档,计算走线的方块电阻(不过我自己很少计算,靠感觉);走电压的线,特别是在数字信号中经常出现,这种走线,一般最小线宽就可以了

网友(2015-09-02):
学习各种信号线的走法,这个真得细致考虑积累经验

网友:
不懂你们说的走电压信号和走电流信号的区别,求科普

网友(2024-11-28):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来帮忙分一下类吧,(我所讲的是一般情况,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不足之处请各位大侠补充:
1。电源线 ...

good answer, positive r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