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PC搭的多模分频器怎么调呢

楼主(2011-11-17):
目前在调一个8/9双模分频器,输入频率2GHz,D触发器是TSPC结构的,或门也嵌到TSPC里面去了,仿下来发现总有些corner跑不过去,FF -40度和SS 85度分频就不对了,不晓得从哪个管子下手该了,请教版上的筒子们有谁有调TSPC的经验么

网友:
先调单个D触发器,印象里面应该是3级,一级一级的调,看输出电平是否是自己想要的。D触发器的工作频率上去后,再组成分频器调或门,应该不难的。如果是0.13um的工艺的话,轻松上3GHz

楼主:
    这个工艺3.3v的管子沟长360nm,常温TT下出功能跑到3GHz倒也不难,难的是几个极端corner下面一旦分频出错了想debug却无从下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先把tspc在全pvt情况下都能跑过2GHz再联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3.3V的管子应该是0.18um工艺吧?沟道长度越小速度越快。如果工艺允许的话,采用0.18吧。最后输出的时候转换下电平就好。

网友(2013-05-10):
回复 楼主:

请问怎么把逻辑门嵌到TSPC触发器中,比如2/3分频,你用的是什么结构的TSPC?

网友:
自己多想想把逻辑门集成到那三条支路中去。。。看看逻辑怎么变化。。。

网友:
跳最高频率那级,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用tspc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居然在这里看到香蕉狼。。。为什么不要用tspc呢?

网友(2014-12-20):
TSPC你们没遇见自己震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