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设计数字锁相环时,环路滤波器的参数怎样确定?

楼主(2011-11-17):
其中NCO有增益吗?怎样计算的?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季仲梅  《通信中的同步技术及应用》 有个计算参数的实例 ;

仿真:N年前bbs.matwav.com上有个牛人发过锁相环的matlab仿真程序,《软件定义的gps和伽利略接收机》书上光盘中GPS MATLAB仿真有锁相环的仿真

锁相环主要是确定环路噪声Bn,  c1 c2 及效果可通过matlab仿真程序给出。

网友(2014-08-30):
同求,有相应的matlab仿真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