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帮助,我下载了HSPICE2009,但是Avanwaves无法打开,一直提示flexlm.log error

楼主(2011-11-17):
最近要用这个软件电脑室win7的,安装了HPICE2009和spice explorer
然后再lmtools.exe设置里面找不到有FLEXLM.LOG文件怎么办
现在avanewave根本打不开
求电子前辈们帮忙

网友:
license是否启用?

网友:
按照教程安装的,不知道License错在哪里了??求教

网友:
我也是啊 同求

网友(2012-03-01):
lmtool 的 start server按多一次吧!

网友:
一样啊,求高手指导啊

网友:
跟修改环境变量什么的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2012-05-08):
高手帮忙啊 ,课程设计急用啊

网友:
好好检查下环境变量的设置   俺以前也是环境变量弄错打不开的

网友:
好像这个新版本的 波形和仿真那个不是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2013-01-12):
应该是你的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注意:

系统变量与用户变量名相同时,用户变量优先
( Path变量会比较特殊,系统会先读取系统变量中的Path,并将用户变量中设置的Path追加到系统变量中)

如果你在用户变量里也有LM_LICENSE_FILE变量,再在用户变量里设置任何同名的license路径,就会被前者覆盖掉。
表现出来就是license有问题啦。。花了大半天才搞清楚,avanwave一下跳出来的时候,泪流满面

网友(2013-03-07):
楼主 你搞定了没? 我和你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10-09):
怎么解决??

网友(2015-04-19):
回复 楼主: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4-02):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要把license路径放在用户变量还是系统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