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热心同学下载一些IEEE论文

楼主(2011-11-17):
求助热心同学下载以下几篇IEEE论文,本人表示不甚感激。如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展开讨论。
1.Electrical current measurement based on Joule heating of micro-resistors
2. Joule heating effects on electromigration in Cu/low-κ interconnects
3.Investigation of joule heating effect in various stages of failure in flip-chip solder joints under accelerated electromigration
4.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electromigration under pulse current with Joule heating

网友:
Electrical current measurement based on Joule heating of micro-resistors

Electrical current measurement based on Joule heating of micro-resistors.pdf

网友:
Joule heating effects on electromigration in Cu/low-κ interconnects

Joule heating effects on electromigration in Culow-κ interconnects.pdf

网友:
Investigation of joule heating effect in various stages of failure in flip-chip solder joints under accelerated electromigration

网友: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electromigration under pulse current with Joule heating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electromigration under pulse current with Joule heating.pdf

网友:
不太懂这块内容,lz研究器件吗?

楼主:
其实,这只是为了研究metal/poly做连接时对电流应力的影响,简单的说,布线宽度多少比较合适的问题。
我估计大多数国内的designer都知道走线承受电流能力在DC下的简单计算,但是AC电流的应力如何考虑呢?
我们通常采用平均AC电流,和均方根电流来做计算区确定走线宽度。其中,均方根电流连接线发热导致开路等失效的原理就是Joule heating current,通常要大于AC平均电流。我看到很多designer知道在仿真的时候标准一下peaking current,但是peaking to up的电流承受能力并不能直接对比DC Current Density,需要做AC Current Density分析+15%Margin。尤其是VDD,VSS这类重要的走线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