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ner仿真,TSMC0.18UM

楼主(2011-11-17):
在进行corner仿真的时候说model有问题。tsmc0.18的,网上有说什么库里面的mismatch问题,请假有具体了解怎么修改库文件的高人指教么?非常感谢。

网友:
打开model文件直接改啊,你设置model里面有个edit选项的

网友:
普通仿真(没有进行Monte Carlo仿真)的时候,选TT进行Typical仿真,选FF,SS,SF,FS进行Corner仿真,这时候电路里的nch_mis、pch_mis等同于nch、pch。如果选MC,还是进行Typical的仿真,这时候电路里的nch_mis、pch_mis还是等同于nch、pch。rf管子也类似。

进行Monte Carlo仿真的时候,选TT、SS、FF、SF、FS将是Typical及各Corner下的Motel Carlo仿真。这时对器件nch_mis、pch_mis将进行各种情况下的mismatch(device-to-device)仿真,但是对nch、pch还是进行普通的仿真(从仿真结果也会看到这些管子的任何参数都不会有任何分布特性)。进行Monte Carlo仿真并选择corner为MC的时候,对器件nch_mis、pch_mis将同时进行进行mismatch(device-to-device)和process(die-todie)的分析,而对nch、pch将只进行process(die-to-die)的分析。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侠,可以给我发一下MC mismatch库文件吗?我是一名学生,毕设论文急用,谢谢了!邮箱:yj14051@126.com
保证不外传,以人格和品行担保!我发誓~求求你了。。。

网友:
菜鸟表示受教了

楼主:
我只是普通职员,私下发这种保密文件要被辞退的。。。。

网友(2014-03-20):
Hi, Thank you. wait news

网友:
听老师说mis的模型仿真过了,可以覆盖现实中99%的情况了。?

网友(2016-04-26):
回复 网友A:
你老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