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BA总线地址是怎么对齐的?

楼主(2011-11-17):
有哪位高手能否详细讲解一下,身边大家都看AMBA但是对这个问题感觉没有能讲的清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AMBA总线对齐,主要是看HADDR和HSIZE的关系。
以32bit address为例:
如HSIZE=3‘b000; //Byte,
HSIZE=3'b001; //Half word, 要求HADDR[0] =1'b0, 即按两byte对齐。
HSIZE=3'b010; //word, 要求HADDR[1:0]=2'b00,即按4byte对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对于半字来说,addr[0]是忽略的,全字的addr[1:0]是忽略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2011-12-23):
    是的,但是对于master发出的adderss而言,是需要满足addr[0]或addr[1:0]为0;
slave一般是对于半字来说,addr[0]是忽略的,全字的addr[1:0]是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