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PEX时出现以下问题!

楼主(2011-11-17):
calibre做PEX时出现以下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按下PEX就出现该问题!

按下PEX就出现该问题!

网友:
    没有tsmc作pex的rule file
需要include到做pex的文件里,看你的结果是没有找到这个rules
自己再到pdk里找一下,或者问tsmc要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A(2012-02-11):
跟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有檔案的位置不對

网友:
calibre做PEX时出现以下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引用 楼主:

    没有又 rules file,就是tsmc 的 RC DECK
就是寄生参数的查找表,寄生参数值都是通过这个计算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没看懂!

楼主:
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解决的方法是在calibre.rcx里面设置一下.rule的完整路径,将rule包含在calibre.rcx里面。
可以参考一下以下的文档就明白了: Calibre_Rule_Writing.rar (1.2 MB , 下载次数: 1129 )

跟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
引用 网友A:

网友:
中国手机死机地上的技术2012年2月26日12:35:062012年2月26日12:35:072012年2月26日12:35:082012年2月26日12:35:09

网友:
谢谢楼主,我们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2012-03-21):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解決小弟許久的困惑

网友(2013-04-16):
正困扰~~~参考下看看

网友:
好人啊   非常感谢啊

网友:
   非常感谢  真心好人啊

网友(2013-07-04):
换个比较直接的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20):
这个困扰我很久了   希望有用

网友(2013-12-19):
相对路径不好用,得用绝对路径

网友(2014-04-06):
遇到同样问题,谢分享

网友:
打开rule,找到错误的行改一下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向您请教个相关的问题,我将RCX rules 的路径改成如图片所示,可是却出现了rule文件定义参数的问题,能指点下怎么解决么?十分感谢!
是我把添加的rules 文件不对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calibre.rcx,打开这个file看一下是不是include  rules这个文件

网友(2014-10-13):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参数定义问题,如果解决了,可以在下面回复一下解方法么,或者可以留个QQ么?
谢谢你

网友(2015-08-19):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的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2015-11-25):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
自己改FILE吧,連結錯了

网友(2016-03-08):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没弄过PEX,有详细的步骤么?

网友(2016-05-09):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网友(2016-09-27):
碰到同样的问题,非常感谢lz的分享~

网友(2016-11-11):
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2017-03-22):
支持上的第三方

网友(2017-05-08):
我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原因是calibre版本太低,这时要看规则文件要求的最低版本。

网友(2018-07-08):
calibre做PEX时出现以下问题 ~!

网友(2019-12-27):
我告诉你,一般是他在他指出的那一行用了一个 相对路径的include,把那个相对路径改成绝对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load就可以,版本和rule的兼容

网友(2022-02-25):
引用 楼主:
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解决的方法是在calibre.rcx里面设置一下.rule的完整路径,将rule包含在calibre.rcx里 ...

请问怎么弄好的,calibre.rcx不是个文件吗,怎么设置啊

网友(2022-09-19):
引用 网友A:
跟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

请问你们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