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做过ISE的v_scaler IP核,请教如何使用,有没有例程啊

楼主(2011-11-17):
有谁做过ISE的v_scaler IP核,请教如何使用,有没有例程啊,多谢,多谢!

网友:
user guide 应该写的很清楚,这种IP用的人不是太多,谁有心思搞例程啊 不懂直接找FAE  要是自学就免了 没事去配置什么IP啊 还不如看看scaler的算法如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虾,这种IP的确很少有人用,但是要是学算法的话,岂不是很麻烦吗?请问你那里有简单的程序吗,只要能调用IP核,显示出来图像就行,谢谢啊。1761507192@qq.com

网友:
我加你qq了

网友:
Xilinx has a demo for this IP.

网友(2012-01-11):
楼主,找到demo没?贴出来共享撒!

网友:
这个是需要单独license的吧,盗版软件是不能用的

网友(2013-07-26):
我也想用scaler核,但没有license啊,怎么才能搞到呢?花钱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