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牛用verilog描述多位或多个信号改变的沿检测电路如何写啊?

楼主(2011-11-17):
请教大牛用verilog描述多位或多个信号改变的沿检测电路如何写啊?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谢啦~!

网友:
使用always语句,在敏感条件里都写进去就行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时序逻辑,每当检测到一个输入信号的改变,输出一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