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ut of memory in module quartus_fit.exe出错的原因

楼主(2011-11-17):
想请教一下,我在quartus中跑代码时每次到46%时,就编译不下去了,错误原因是 Out of memory in module quartus_fit.exe我在网上也查了,有人说是电脑存储不够的问题,也有说是软件的版本问题,我重装了不同的版本,还是会出现这个报错。而且跑其它类似的代码,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推断可能是我的代码编写的不规范。
我用了nlint检查了我的代码,把一些报错改了过来,可是还是不行。
有人知道是为什么么?或者可以给我提供些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呀?这个问题纠结了好多天了呢,希望能得到一些启发!

网友:
你的设计很大吧,大的话32位PC机肯定不行,我们是48G,听说还有一百多G的内存·

网友:
用64位的试试,在quartus启动命令后面加上--64bit参数

网友(2014-05-05):
您好,这个问题有解决么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求助

网友(2015-07-20):
也遇到同样问题,有解决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换64位操作系统

网友(2015-10-29):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么?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9-08-15):
问题解决了吗?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