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 如何功耗分析

楼主(2011-11-17):
求问大牛们,FPGA 的功耗分析就是用powerplay power analyzer吗?关于FPGA 的功耗计算常用方法是怎样的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楼主:
桑心,木有人回帖~~~~~真心求教啊

网友:
有2种方法,
1:quartus自带的功耗工具,不过你要生成.VCD仿真文件。
2: quartus官网下载一个EXCEL文件,可以输入进行测试 。
实际上FPGA的功耗浪费一般有这么几种吧
1: 逻辑
2: 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