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中Die Area的疑问

楼主(2011-11-17):
(1)ICC中Objects[Die Area]是指的最外面的boundary,它和Layers中PRBOUNDARY是什么关系?
(2)想把Die Area所示的boundary stream out出来,可是map文件中定义了PRBOUNDARY,最终的gds中也没有这个boundary。
(3)在encounter中设计,最后导出gds时把map中定义DIEAREA,然后最终的boundary就可以出来了

疑问:ICC的DieArea和PRBOUNDARY不是一个东西?既然encounter可以,那ICC应该也没问题,怎么才能把这个boundary从ICC中的出来呢?

网友:
1) die boundary就是chip area,芯片最外圈的边界面积,
prboundary是对每个lib cell而言的,比如io,std, macro都有,这个在layout里面也有
gdsill 层号比如tsmc是108 , 表示一个cell的边界, pr tool可以知道这个cell多大,
好摆放, prbuondary层只是标示层,不是tapeout layer,

2)
gds2OUt.map里面怎么写的  是
A  108 108:1   这样的么, 没关心这层东西,
因为经常在opus里面单独画一个prboundary,作为芯片的最外圈,

3) prboundary既可以指芯片的最外圈,即die area,也可以指
lib cell的boundary, 具体看语境

楼主:
我们的是数模混合的,数字的是block,所以PR时的boundary对调用时的坐标有好处,所以想把这个layer搞出来。
encounter一点问题也没有,ICC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

网友:
实在不行 就自己画一个吧

网友(2013-12-31):
回复 楼主:

    请问,怎么检查std cell在die area外面呢?想写个tcl chec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