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会这样的时序约束啊?

楼主(2011-11-17):
刚写DC脚本,想问一下问题:
1,异步置数
   如果一个寄存器,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start or negedge reset) ,存在异步置位,这个异步置位端需要做一些约束吗?怎么约束

2,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存在
  一个design中,如果有这样一条path:上升沿launch,下降沿(和前面同一个clk时钟)capture,那我们该怎么约束呢?“是不是只要定义clk的周期就可以了,软件自动检查tim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优化逻辑就少用约束吧。
1.可以对异步信号进行两级寄存器打拍。或者你确定了异步信号的removal和recovery时间再添加异步约束。
2.参见DDR的时序约束部分。时序约束有专门应用于DDR的,你可以搜索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有人回复,虽然不是很详细,但是还是感恩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