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疑惑——环形振荡器的电流幅值越振越大

楼主(2011-11-17):
做了个简单的环形振荡器,差分形式的。Cadence中用tran仿真,输出的振荡波形正确,但是我想看下振荡器的功耗有多大,于是测VDD的电流,结果得到了以下波形。

第一张图是输出空载时的电流波形(仿了500ns,所以波形很密集,其实是上下震荡的波形),比较奇怪的是,为什么前50ns的电流震荡幅度很小,后来逐渐增大呢?(整个500ns中振荡频率很稳定,没有变化)

图一

图一

第二张图是输出接了负载后的电流波形,这张图仿了200ns,电流振荡的幅度一直在增加。后来我又仿到了3us,幅度还是在线性增加,电流振荡的最大值已经达到了20mA,估计时间再仿长些还会更大。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Cadence出错了么?!电流变化这么大,可是输出的电压信号的频率还是很稳定,一直没出错过。

图二

图二

很纳闷,大家都来说说这是为什么啊。。。真正的振荡器电流不能这么一直变吧

网友:
是不是和负载阻抗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其实就是MOS管的栅电容,真是奇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个schematic 图看看

网友(2012-04-11):
调整tran 仿真的精度,设置为conservative 就不变大了

网友(2012-11-29):
对精度,而且也不会出现负电流了

网友(2013-08-22):
tran仿真需要设置些什么?max step设置多少?怎么设的?还有其他需要设置的么?

网友(2013-10-27):
我以前遇到了这个问题  求高人指教

网友:
Sometimes, the current from spectre is not accurate

网友(2023-07-17):
学习了,调整trans仿真的errp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