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用verilog实现纯数字的倍频电路?

楼主(2011-11-17):
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很难得到占空比是50%的时钟。

网友:
同求解答,这个以前只知道是分频,还真没有弄过倍频的

网友:
下面这个图可以用来倍频。
利用了寄存器传播延时。
仿真的话,必须给FF加传播延时。
不过占空比很难控制到50%。

网友:
用倍频模块不行吗?

网友:
倍频一般都是用模拟做吧,数字的优势不在这方面

网友:
放着PLL和DCM不用为啥非要用数字实现?

网友:
能否先用计数器类似的东西提取原频率,同时生成倍频的。
关键在于如何提取频率,数字提取频率原理要比pll容易?个人觉得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全数字的PLL,但是随着对clock频率要求越来越高,还是要依靠模拟电路的PLL来实现。

网友:
module beipin(clk,ret,clk1);
     input clk,ret;
  output clk1;
  reg data;

  always @(posedge clk1 or negedge ret)
  if(!ret)
    data<=0;
  else
    data<=~data;

function clk2;
    input clk,data;
    begin
         clk2=!clk&&data||!data&&clk;
       end
     endfunction
     assign clk1= clk2(clk,data);
   endmodule

这是我根据你的电路图写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把pll数字化,IC内部如果要提高系统频率一般都会用pll,fpga的话更方便,内部自己就有的啊

网友(2018-12-03):
有模拟的PLL你为啥还要用数字实现呢

网友:
这方面数字不是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