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跨 hierarchy 连线

楼主(2011-11-17):
请问 eco stage 需要 disconnect 一个reg的 CP pin 连到比较前面的clk buffer 上去 怎么做?能给个example么?
试了好几种方法 都complain 不在一个hierarchy里 不能连
Error: Objects 'i_dpma_lane_i_dpma_tx_l0_i_tx_datapath/eco5_net' and 'Z' are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design hierarchy.  Nets can be connected only to pins and ports at the same hierarchical level. (UIED-37)
0

网友:
对啊, 包括create_net/ connect_net / disconnect_net 都必须在一个hierarchiy下

如果是顶层net,就无所谓hierarchy了,可以不写,

下面的net, 要写到hier 级别, 一个net 可以连接到各个hierarchy的,

包括create_cell 也是一样,可以直接创建那个hierarchy下的单元

网友:
如果不在一个hierarchy,可以用create_port, create_net, disconnect_net, connect_net,先生成需要通过hierarchy module的port,然后同一个层次再用connect_net, 不过比较麻烦
可以直接用(先disconnect reg/CP连接),
connect_pin -from a/b_reg/CP -to CLKBUF/Z -port_name eco_port

网友:
Use the connect_pin command instead. It automatically punches all necessary hierarchical ports.

网友:
厉害啊,这个是新命令么,以前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