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支持IIC协议的Slave器件是沿采样还是电平采样?

楼主(2011-11-17):
支持IIC协议的Slave器件是沿采样还是电平采样?
比如EEPROM,IDT……这些器件
在通过IIC接口写入这些Slave器件时,Slave在IIC的Sda线上的采样是沿采样还是电平采样?

楼主:
谁来回答一下

网友:
据我所知啊
系统先两级寄存scl ,如果第一拍scl为高,第二拍scl为低,就是判断出scl来了上升沿,此时表明数据是OK的,在下一个系统时钟沿采sda的数据
is that clea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高再低 不是下降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对scl下降沿有什么要求么?如果我的时序是这样:在SCL的下降沿立刻改变SDA的值会有什么效果呢?按照IIC的协议的话,在SCL的下降沿之后SDA必须要保持一段时间。

网友:
第一拍采的是新值,第二拍再采第一拍的值,所以是上升沿
当你判断出下降沿的时候,可以改变sda的值
因为当你判断出的时候已经是下降沿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情了
你画草图,研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如果sda的变化和下降沿对齐,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没问题 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