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 問題

楼主(2011-11-18):
請問諸位先進
         用abstract 將 layout 轉成lef檔的時候
         有遇到所有的power pin都有轉出來....
         但是訊號 pin卻沒有出來...   (power 與 訊號線  都是用同一層的layer)

网友:
text没有标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你是用 菜单的

pin, extract, abstract 3步么, pin text map填了么?

一般pin(好像是extract?)这步做完了, 就能看到什么pin被抽出来了
从log信息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該做都有正常做.....
    就一樣只有VDD VSS pin有出現...
    其他singal pin就都沒出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轉成lef的file 已經有先做過LVS check..
     是沒有問題的...
    為何還是會如此....

网友:
不清楚 , 啥工艺的

要看看具体的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