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读出.ile和.cxt文件?

楼主(2011-11-18):
请教用什么命令或有什么办法可以反编译.ile和.cxt文件?

网友:
这是啥工具的啥文件啊,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Cadence。skill语言的源码是*.il,加密后是*.ile,没有设密码的加密是可以解密的。*.cxt是编译后的文件。pcell用skill描述,callback函数在*.cxt里,我需要修改它。

网友:
我倒,不懂

网友:
启动icfb时候倒是看到过有loading .cxt文件。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看这个吧,我用过了。很好用的。这也是我在其他网站上找的。
    另一个.cxt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和你一起等知道人告诉一声。

关于skill文件的简单加密和解密
;

解决办法

主要涉及encrypt和compress命令

encrypt

  • 不带密码加密
    • 语法:encrypt("a.il" "b.ile");
    • 输出到你的skill目录下的b.ile文件就是加密后的文件,这时候打开b.ile文件会发现是乱码了。虽然我们看是乱码,但是allegro可以识别
    • load("b.ile"), 让allegro加载b.ile文件,其实和加载没有加密的文件一样
  • 带密码的加密
    • 语法:encrypt("a.il" "b.ile" "passwd");
    • 输出到你的skill目录下的b.ile文件就是加密后的文件,这时候打开b.ile文件会发现是乱码了。
    • load("b.ile" "passwd"), 让allegro加载b.ile文件,如果没有密码allegro没办法加载该文件

compress

  • 压缩功能

如果skill文件过大我们需要压缩一下运行,这样也优化了程序,使程序执行起来更快捷一点,这样我们就需要compress指令来完成
语法:compress("a.il" "b.il");在CIW窗口中运行compress命令
;压缩a文件输出b文件到你的工作目录下。

这样你打开你的b文件发现空格操作符之类的东西,还有注释全没有了。真正达到了压缩的功能了。

  • 解密功能

没有加密码的encrypt文件我们可以通过compress来解密。但是解出来的文件可读性不是很强,因为很多操作符没了,换行也没了,读起来比较困难。
加了密码的文件,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可以进行解密。

如何让解密文件更有可读性

这段代码可以解开没加密的文件,而且可读性非常好,比你开始写的都好。
这是在以国外站上找到的,老外写的,运行格式如下NlDecrypt("a.il" "b.il")

Load 下面程序到CIW窗口后,在CIW窗口中运行NlDecrypt("a.il" "b.il")。

procedure( NlDecrypt( inputFile @optional outputFile "tt")

prog( (inp out line)

if
( inputFile then

unless
( outputFile

outputFile
= sprintf(nil "%s.dec" inputFile)

   )

when
( isFile( outputFile )

print
( "You must specify a file that doesn't exist!!!\n" )

hiGetAttention
( )

return
()

   )

unless
( inp = infile(inputFile)

printf
("Unable to open input file: %s\n" inputFile)

return
()

   )

unless
( out = outfile(outputFile "w")

printf
("Unable to open output file: %s\n" outputFile)

return
()

   )

while
( line = lineread(inp)

when
( line != t

pprint
(line out)

     )

   )

close
(inp)

close
(out)

else

printf
("You must at least specify an input file!\n")

return
()

) ; ** if inputFile **

return
(t)

) ; ** let **

) ; ** procedure **

网友(2014-07-17):
我去,这个学习到了。有用有用!

网友(2015-03-13):
同学,怎么反编译*.cxt文件,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2015-04-14):
回复 网友C:

.cxt文件至今未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terminal中用encrypt命令的时候提示语法错误怎么办啊?

网友:
明白了  要在CIW中用这些命令才有效

网友(2015-05-15):
先马克  回家仔细研究

网友(2017-03-20):
回复 楼主:

   你好,加密码的skill脚本能解开么,能否将解密方法(详细的解密程序)发给我441492527@qq.com,有几个skill文件想看看源码学习学习,修改成自己想要的功能,非常感谢!解.ile或.cxt格式的都可以

网友(2017-06-22):
回复 网友D:

你好,加密的*。ile文件有解密打开 没,分享一下方法

网友(2017-10-12):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找到解密的方法没?我知道.ile的文件能解密,想了解下,可以加QQ417407884

网友(2018-12-18):
.cxt文件是编译后的文件,是没法直接反向编译的

网友(2021-09-04):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密码的怎么 解决呢

网友E(2022-04-27):
有人解密了?有什麼方式呢? 加Q 1837373974  有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人解密了?有什麼方式呢? 加Q 1837373974  有償

找到解密方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到解密方法了吗?

没有呢

网友:
解密ile这个有用过的吗 成功了吗

网友(2023-03-20):
有大佬能解密了?有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书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找到解密加了密码的il文件的方法吗,或者有直接取消加密的办法吗

网友(2023-08-13):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2024-12-03):
.ile照着楼主方式还真解开了,厉害啊,就是发现是load .cxt的唉,.cxt又怎么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