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模块综合

楼主(2011-11-18):
module Afifo_sync_w2r(
                      // Outputs
                      wr_ptr_sync,
                      // Inputs
                      wrClk,
                      wrReset,
                      rdClk,
                      rdReset,
                      wr_ptr
                      );
parameter DATASIZE = 32;               //Memory data width
parameter DEPTH = 5;                   //Afifo depth

input wrClk;                           //Write clock domain
input wrReset;                         //Write reset "1" is valid
input rdClk;                           //Read clock domain
input rdReset;                         //Read reset "1" is valid

input [DEPTH-1:0] wr_ptr;              //Read pointer

output [DEPTH-1:0] wr_ptr_sync;        //Write pointer sync to read clock domain

wire [DEPTH-1:0] wr_ptr_gray_D;

reg [DEPTH-1:0] wr_ptr_gray;
reg [DEPTH-1:0] wr_ptr_sync;
reg [DEPTH-1:0] wr_ptr_sync1;

//Bin to Gray
assign wr_ptr_gray_D = (wr_ptr >> 1) ^ wr_ptr;

//one level register in write clock domain
always @ (posedge wrClk)  begin
    if(wrReset)
       wr_ptr_gray <= #1  {DEPTH{1'b0}};
    else
       wr_ptr_gray <= #1  wr_ptr_gray_D;
    end

//two level register in write clock domain
always @ (posedge rdClk)  begin
    if(rdReset)
       wr_ptr_sync1 <= #1 {DEPTH{1'b0}};
    else
       wr_ptr_sync1 <= #1 wr_ptr_gray;
    end

always @ (posedge rdClk)  begin
    if(rdReset)
       wr_ptr_sync <= #1 {DEPTH{1'b0}};
    else
       wr_ptr_sync <= #1 wr_ptr_sync1;
    end

endmodule

一个异步FIFO里面的一个同步模块,请各位版主大虾们指点一下,这个模块DC综合的约束脚本该怎么写
谢谢了

楼主:
坐等各版主

网友:
create_clock -name wclk .........
........
create_clock -name rclk ........
........
set_clock_groups -asynchronous -group wclk -group rclk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一点么? 需要设置false_path么?谢谢

网友:
综合我不懂,sorry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水平也不高,这个小的异步逻辑设置好时钟和false path就可以了。set_clock_groups -asynchronous -group wclk -group rclk 这句话相当于设置false path。

我就是这么做,也许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的 比如说 input output delay   max min delay 或者 disable timing 需要设置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小的东西不用设那么麻烦,ideal network不用设,如果时序较紧,可以设input/output delay。个人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好的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