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询问sentaurus方面问题

楼主(2011-11-18):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用T-cad模拟一个肖特基接触测量其c-v特性曲线,需要怎么做,过程?谢谢~

网友:
这与pn结二极管没太大差异吧,只是可能需要指定接触金属的功函数,否则可能看不到结特性,可以先设置5电子伏特试一试看。功函数差异就+-1~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