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下移动通信中的问题

楼主(2011-11-18):
求教,关于LTE使用零中频结构的问题,想问下LTE使用零中频结构除了结构简单,节省资源以外还有其他特别的优势吗?

网友:
价格便宜量又足,我们一直都用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想问下你说的量足,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
其实到了LTE,基本上都会用零中频。成本当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LTE带宽比较宽,有20MHz,不太适合低中频。而且宽带通信系统,又是OFDM调制,实际上标准的制定者已经在这方面加以考虑了。比如DC处没有有用信号,就是留给你零中频时处理DC offset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