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上安装cendance ic5141出问题了,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11-18):
在安装ic5141时,总是出现缺少文件FS.0、FS.1~FS.6,什么情况额?换了一个linux版本还是不行,郁闷了,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以前也碰到过。你可以用如下办法试试:
(1)你看一下安装包里面是否有FS5...(2)是否有大小写的问题。
(3)不能在windows下解压,然后复制到linux下。最好在linux下解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我都去试下,谢谢你,试完了给你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过不是大小写的问题,可能是第三种情况,我用ftp从新从服务器上下了一个ic5141,可以用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