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里面相同layer可以用不同的number吗?

楼主(2011-11-18):
我看virtuoso tech file里面定义了:

techLayers(
;( LayerName                 Layer#     Abbreviation )
;( ---------                 ------     ------------ )
;User-Defined Layers:
  ( M1TXT                     119        M1TXT        )
) ;techLayers
layerRules(
streamLayers(
;( layer             streamNumber   dataType        translate   )
  ( ("M1TXT" "drawing")    141          0               t        )
) ;streamLayers
) ;layerRules

是不是我可以用 119层画m1 text,也可以用 141层画 m1 text ?

网友:
回复 楼主:

    119是Virtuoso编号,141是GDS编号,不一样的。所以你只能用141画

楼主:
那么tech file里面还定义virtuoso编号有什么作用呢? 感觉有些误导使用者

网友:
你需要搞清楚一点,你加txt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你需要研究的不光是tech file,还有LVS rule file,你需要知道那个层当作txt是被识别的,它定义的gds number是什么,然后你就知道layout的时候应该用那个层进行设计了
另外,一个layer层次,是由streamNumber 和 dataType决定的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tech file里面为啥还要定义一个多余的119层(编号)? virtuoso里面根本没有显示119层,所以也没有办法用119层画。

网友:
层号跟fundry生产的掩膜有直接联系,如果同样是metal1,用了两个层号,应该就有两层掩膜(个人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virtuoso number是给工具内部使用,好像你家人叫你的小名,或者你的外号。GDS number是输出GDS的映射关系,foundry决定,好像你身份证上的名字。

网友:
data type可以不同,layer number可以相同

网友:
LVS 里面不是有规定吗

网友(2012-06-13):
学习了;
确切的说画layout是用techfile里边streamLayers定义的层次来画的,层次的定义是包括层次名、layer number、purpose和datatype这4项内容

网友:
你的*.drf文件中是不是有M1text pin也会有M1text drw层